ASUS P8H61-M LX3 R2.0多问题维修

楼主(2017-06-27):
接到主板是不触发,RTC电路正常。

测到O_RSMRST_时,只有0.56V,正常3点几伏,POR26阻值正常,

更换IO,触发上电。触发后测量各供电。无CPU供电,测CPU电源管理芯片无EN开启信号,测得EN与QPQ80D极相连,G极高电平,EN被拉低;G极与QPQ81的D极相连QPQ81的G极又是高电平,故QPQ81坏,更换后CPU供电正常。

本以为亮了,然并卵,没复位。本人没复位的习惯先测VRMPWRGD,VRMPWRGD低电平  QPQ39G极高电平,追查是旁边QPQ40坏,

换好后终于看到久违的ASUS的LOGO,维修结束。。。

网友:
也是有心了顶上,楼主不错

网友A:
同样是这块板,我修到死去活来,桥,内存,cpu,电压都正常,就是什么修都修不出集显0.4供电,插独显可以开机显示,刷bios没效,又找不到CPU供电管理芯片脚定义图,最后放弃了

网友:
楼主修得挺顺

网友:
LZ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很早就学习了。

网友:
楼主对时序掌握的挺好的!

网友:
楼主主板时序不错,修板子有耐心。

网友:
我滴个天啊,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楼主收费多少啊

网友:
板子坏的件还挺多的,练技术不错,如果从市场行情角度来看,换个IO基本就没维修意义。

网友:
有次我修到一个内存引起集显不亮的,插独显亮的。

网友:
学习了  貌似故障太复杂啊  维修过程太曲折啊

网友:
感觉坏的挺多的这个板子。如果是客户的感觉没有意义维修了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理论扎实

网友:
一波三折,这种板一般都是受潮腐蚀了。

网友:
有图就是厉害啊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很多都是这个坏的

网友:
主要电压都有的,822问题最多

网友:
好复杂我的天

网友:
修板主要是累积经验。

网友:
说实话修台板  换个 声卡网卡 我都懒得动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样是这块板,我修到死去活来,桥,内存,cpu,电压都正常,就是什么修都修不出集显0.4供电,插独显可以开 ...

点位图不能放大抄脚位名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不能放大抄脚位名字?

可以看,不过全部英文堆在一起重叠一齐看到是什么英文

网友:
INTEL单桥还是不容易干死的

网友:
RSMRST电压低,楼主最后查到是IO坏,之前有没有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不过全部英文堆在一起重叠一齐看到是什么英文

BoardViewer  用这个去看FZ文件的点位,可以滚轮放大缩小,比较方便,再说电路设计不都是有迹可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