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VER:3.0不定时重启示波器小修

楼主(2017-06-27):
主角:GA-H61M-DS2 VER:3.0
病情:加电显示可以进系统,但是不定时重启(技嘉常有的病症)
  好久没有写贴了,心里还有点小激动,关键问题是现在还没有修好,决定一边写贴一边修,希望结果是最后主板修好了,贴子也可以发布了,千万不要主板没修好,贴子也夭折了。
  情况是这样滴,下午接到一块同行送修的主板GA-H61M-DS2,故障前面说了,说实话我一听这故障就有点晕,先测测吧,第一次上电测试还是比较给力的,显示后很快就发病重启了,说它给力是因为能出故障,最怕的是半天不出故障的半死不活的主板。先大体量了一下主板的供电没有发现明显故障,包括CPU_VTT也正常。决定上示波器测试,手头没有时序图,也不好直接根据时序图测试,记得有人说过技嘉CPU_VTT容易出问题,不管对不对先直接拿它当切入点吧。

  找到TQ1,直接双通道比较,TQ1 3脚和U1的第5脚(VTT_EN),结果是EN信号没有下来的时候TQ1 3脚CPU_VTT就下来了,有EN的时候电压输出稳定,又比较了一下TQ1的2脚DDR_15V,结论是DDR_15V先下来了,看来还要继续顺着DDR_15V追,这时候市场也下班了,决定带着主角回我的私人工作室晚餐后继续。
  前面是回忆下午的维修过程,当时没有决定发贴所以没有拍照,吃完晚饭,玩了一会,决定一边写贴一边修,不管是否能修好,记录一下维修过程也好,闲话不说了,开干!

  查图纸找到DDR_15V产生的电路:

  看了一下RT8120DGS 7脚是受控于DDR_EN,DDR_EN受Q68 Q67 Q61 Q60,场管是Q42 Q44,涉及的信号有-PSON -SLP_S3  -S4-S5,先去找出主板上的元件位置来才能开始测试,U7  Q42 Q44主板都有丝印,很好找,Q68 Q67 Q61 Q60就没有了,看来只能用万用表通过U7的第7脚去找出位置来,没废多少功夫把元件位置都找出来了,可以下手用示波器测了,虽然信号不是很多,但是这2个点2个点比较还是相当不容易分出时序来,决定直接用4路测试,DDR_15V -S4_S5 -PSON -SLP_S3一起测,用电感后DDR_15V的输出做为触发源,接好线设成单次触发,开机一路进了PE没有重启,等待中。。。。。,10分钟过去了,我晕啊,没重启,好吧我先喝点茶水,坐等重启。终于重启了,顺利抓取波形,我先保存,过会给大家插上图:

  通过抓取的波形可以排除-PSON -SLP_S3,应该是-S4_S5是最先有变化的信号,决定去掉-SLP_S3,再引入一路信号进行对比,因为技嘉CPU供电故障率也很高,就把VCORE加进来吧,继续等待重启抓波,等待后再次抓取了波形:

  看到还是-S4_S5领先,但是想了想发现这个波形意义不大啊,VCORE接着电容而且VCORE关闭也需要时间,决定把ISL95836HRTZ的VR_ON开启信号加进来,VR_ON连接的是VTT_PWRGD,继续抓图:

  分不太清啊,不要紧调一下水平SCALE:

  明显看出是VTT_PWRDGD领先,查图纸发现该信号受控于Q40 Q18,

  2个都没有丝印,拿万用表找吧,先找出谁来就优先测谁,根据图纸Q18先量出来了,照平时维修,为了速度我就把Q18直接换了,再测试,今天为了写贴“骗”点分,多测点信号吧,先把Q18 G极加进来吧,等待后顺利抓取了波形:

  还真是这里有问题来,这么多杂波,以前碰到过小场管不良造成这种情况的,先把Q18换了再说吧,换上后继续测,更换7002后发现过了先前2倍的时间了,没有重启,把示波器调成AUTO模式观察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发现有杂波了,看来有可能是好了,不管了,调成单次抓波,我先把抓取的波形图复制到电脑,给贴子做好插图准备,让它自己在那里继续测着......... N久后.....图做好了,也凌晨3点多了,还没有重启,看来问题不大了,我先发贴了啊,再测上一晚上,要是明天早上它重启了,我再做说明!
  发这个贴真是不容易啊,发贴比维修用时间多多了,够累的,希望大家能给加点分,拜托了!时间仓促我就不审贴了,要是有错误,大家帮忙指正!
最后来个整体图:

网友:
我也有块技嘉的不定时掉电,还没搞定呢!
学习了

网友A:
前两天也有修到一块板进系统不定时重启,在BIOS里不重启,没修好

网友:
LZ示波器用的挺6的,好帖,加分

网友B:
修的不错,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楼主用示波6666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充分分析了各大电路供电与各大相关信号条件。让人看明白最后到底是哪个元件出问题。

网友C:
期待楼主后续反馈情况,如果说已经顺利修复,那么我就把这帖子推荐给饼哥,看看能不能上精华贴。

网友:
这文章。必须大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后续反馈情况,如果说已经顺利修复,那么我就把这帖子推荐给饼哥,看看能不能上精华贴。

确定没有问题,开了一晚上没有问题,早上装机测试一直在放电影,稳定性良

网友E:
什么牌的示波器,挺不错的,我这十几年的老模拟的早想给换了!

网友F:
前一段时间,遇到过B85主板也有类似情况。直接把控制脚的三极管拆了。

网友G:
楼主技术不错,好高大上的装备,4通道的波波牛X,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我也有一块铭瑄的,不定时重启,10-30分钟重启,有空的时候也打打波看看

网友H:
楼主的波波玩得出神啦

网友:
好厉害
楼主修了多少年才有这个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没有问题,开了一晚上没有问题,早上装机测试一直在放电影,稳定性良

已经加精华,期待后续更多的好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也有修到一块板进系统不定时重启,在BIOS里不重启,没修好

这类不定时掉电重启 的真心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波波玩得出神啦

这个4条线一起测量时怎么做到的,我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前一段时间,遇到过B85主板也有类似情况。直接把控制脚的三极管拆了。

拆掉不用装回去了就好了吗?

网友I: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四条线怎么怎么同时测量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不错,好高大上的装备,4通道的波波牛X,加分支持原创。

4通道的波波怎么测量呢? 难道要买4根波波笔吗?有点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的示波器,挺不错的,我这十几年的老模拟的早想给换了!

我的是TDS 1012 100MHz的,将近1W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有示波器真好!

要会用才是真的好,我现在就不是完全会用。。。

网友:
傲挺立,高然城深沟,超迈绝伦,亭亭玉立,高不可攀...这是点赞你的波
登峰造极 技术精湛 出神入化 炉火纯青 ............   ........    牛牛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的示波器,挺不错的,我这十几年的老模拟的早想给换了!

普源的MSO1104Z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四条线怎么怎么同时测量呢?

四通道的示波器啊,肯定是四个探头一块测的啊

网友J:
看见不定时重启的主板就头晕,很难等到故障的时候,而且这种板一重启又好了,根本难以找到故障,楼主耐心大大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见不定时重启的主板就头晕,很难等到故障的时候,而且这种板一重启又好了,根本难以找到故障,楼主耐心大 ...

不是我一直在等,是示波器自己在抓波,我在喝茶

网友:
修的厉害了啊

网友:
修这个划算吗

网友:
四通道的示波器,楼主也算是维修的土豪了!

网友K:
楼主技术很牛,主要是没有图纸也能搞定,思路清晰,支持一下,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技术很牛,主要是没有图纸也能搞定,思路清晰,支持一下,加分。

有图纸是没有时序图,谢谢加分

网友:
我少R买的?

网友:
多少R买的?

网友:
加组件好象是5000左右来

网友:
好久没修过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真不是好找出来的

网友:
也有一片没有修好,不定时重启

网友:
楼主的修机功底不一般,耐心

网友G:
引用 网友I:
4通道的波波怎么测量呢? 难道要买4根波波笔吗?有点纳闷!

这个要问楼主了,估计是的。不然怎么测量,肯定是4个通道都要有各自的波笔了。

网友:
做维修那么久  不会用示波器  我们这边也很少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问楼主了,估计是的。不然怎么测量,肯定是4个通道都要有各自的波笔了。

我前年波波笔坏了,淘宝买了个二手的200多呢。。4跟难道要1000R吗,那代价有点大吧。。。

网友:
普源的示波器确实不错!我也是用这个型号的,数字荧光,可以看到信号的层次就像模拟示波器那样。

网友:
大神 ,牛B   我也有块技嘉的不定时掉电 不好搞

网友:
相当厉害,,,示波器也牛逼

网友:
没有图呀,发图过来看看

网友:
楼主厉害我都没用过示波器相当的羡慕

网友:
这故障没示波器的话该怎么修?

网友:
这个技术太牛了

网友:
示波器用得得心应手啊,时序也清晰,高手

网友:
这示波器 多少钱

网友:
楼主这主板修的令我佩服,

网友L:
示波器我都不会用。论坛有教程的吗?想买个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示波器我都不会用。论坛有教程的吗?想买个试下

你搜一下论坛有很多介绍示波器实例的贴子,使用方法示波器本身有说明书

网友:
看来没有合适的维修工具得修破脑壳啊,工具有时也起关键性的作用

网友:
示波器用的很好,充分分析了各大电路供电与各大相关信号条件。

网友:
我晕,现在贴子要花钱买了,那拿签到分有什么用?

网友M:
太神奇了,艰难的维修啊,这个4线没有点图,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太神奇了,艰难的维修啊,这个4线没有点图,怎么知道的?

通过经验用万用表量啊,照着图纸判断大体位置什么元件,一量就量出来了

网友:
这类不定时掉电重启 的真心不好修! 这类不定时掉电重启 的真心不好修!

网友:
示波器感觉很难用,我也不会,看来以后修板都要用示波器了

网友N:
这种故障一般人真的会放弃,楼主有技术有设备不服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种故障一般人真的会放弃,楼主有技术有设备不服不行

晚上也没有什么事,就研究这些疑难杂症,也是一种提高,白天要考虑店面效益,这种活没法干

网友:
波波玩的不流。大神发个教程吧。{:4_113:

网友:
不定时重启的板子不好弄啊,示波器监测哪些信号呢?

网友O:
四路并齐,时序先后啊,这种主板没有利润的楼主肯花这么多时间进去,也真是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O:
四路并齐,时序先后啊,这种主板没有利润的楼主肯花这么多时间进去,也真是不容易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晚上修,研究一些复杂问题,营业时间不能这样修,有些通病冒似简单,实际上可能最初发现通病的人也付出了不少时间

网友:
楼主的波波玩得出神啦  什么牌的示波器,挺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