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不触发,没有3V5V

楼主(2017-06-27):
前几天修了一个Y480  拿来不触发,没有3V5V     查图纸原来芯片是RT8205  测量13脚有3.1V  看来开启正常,直接用51125 代换,3V5V  出来了,测试OK 交给客户,客户用了半个月又不行了,拿来还是没有3V5V ,,,,看图纸RT8205 到底能不能用51125 代换呢,,查图纸18脚没有控制,应该可以啊 !!!!换了个新的51125 ,开始查别处,,,1脚和6脚也控制啊,用表一量0 V  感觉不对 ,查1.6脚由PQ405  和PQ406 控制,,查到前面PQ406     2脚没有电压,直接接3.3线性电压,电压被拉低,,有短路吗!!!??接着仔细观察发现PC423 长霉了,,发绿,,直接拆掉此电容,,,通电试机,OK !!!这次根治了!

机器已经修复好 了,,备份了BIOS  ,给大家备用!!谢谢!

还有Y480  用51125 没有后缀,,18脚不控制就可以代换RT8205   已经实验过,请大家放心代换!!

网友:
图片,,忘了上

网友:
电路图  照片

网友:
大家互相学习,写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包含!!!!

网友:
估计楼主第一次修的时候那个电容还没坏,运气不佳过几天电容坏了

网友:
对,,已经霉了,,迟早要坏,这下根治了!!!

网友:
这家伙专业哦,努力

网友:
过程简单,表述明确,谢谢实例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引起 不触发 还算好修的  条件都正常不触发的 才蛋疼

网友:
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拿到板子应该先目测下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不错,有些确实难搞

网友:
楼主很厉害   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66

网友:
下次也试一下

网友:
楼主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可以的,很不错

网友:
电流大法伺候

网友:
哎写的比我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