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主板

楼主(2017-06-27):
联想主板IH61M 报警2声 刷U927无效 怎么办 高手知道
主板
联想

网友:
2个BIOS一起刷,再看看情况。

网友:
那就两个都刷看看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二下短鸣可能是刷错BIOS,以前H61刷错另一个型号BIOS就两声短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