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P132拆屏图

楼主(2017-06-27):
sony svp132是触控屏的,我的这个机器是客户摁坏了。要拆屏下来,得先把下半部分拆下来。先卸下底壳螺丝。
打开后盖,

拆下下半部分后,只剩下屏的上半部分,然后就是拆下屏轴处的卡条。

拆卡条的时候,如下图,指甲插入缝隙,稍微往外带一下就出来了。

最后就是拿出你拆IPAD屏的本事了来拆触控屏了。我是用的塑料名片。很好用的。

原创不易,请多加分,谢谢

网友:
前面带触摸屏的就是不好拆

网友:
看不到图片:kuqi:

网友:
没拍到怎么拆的,只有拆好的图,就不加分 了。

网友:
屏本来就坏的,拆起来就放心点

网友:
加几分意思意思 ,下次详细更好

网友:
这拆屏是要小心的,怕拆坏其它东西

网友:
我这有个宏基的直接就是一体屏 没法把屏和触摸分开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胶分享一下,上次给客人换完了屏,用了没多久整个屏幕掉下来了,还好没坏屏

网友:
这个很详细 哈哈

网友:
这个也发图,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胶分享一下,上次给客人换完了屏,用了没多久整个屏幕掉下来了,还好没坏屏

3m的胶,也不是理想,我这个机器去年弄过。结果这次客户就是看到有个角翘起来了,结果一摁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