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亮

楼主(2017-06-27):
这机器是我自己的,今天用着突然蓝屏了,再开就开不起来了,电流是在跳,应该是跑吗了,刷了一个BIOS还是一样的,哪位师傅修到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板子是INTEL的

网友:
先软后硬的维修吧

网友:
你自己不是修电脑的吗?
                      找你师傅呗

网友:
反正是自己的,学着慢慢查问题,凡事总有第一次

网友:
你自己换个板子不就可以了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

网友:
不先测量下供电吗,自己的主板慢慢修好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