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50怪问题

楼主(2017-06-27):
戴尔3450起初拿来掉电,换过显卡供电芯片和上下管,掉电频率减少了,用表针测量Q22第3脚立马掉电。这个板子没有点位,而板子上芯片标识是整块分布状,查找起来相当困难,显卡做过,南桥之前也被人家做过。无头绪了现在。 哪位大师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三无的板子难搞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CPU供电芯片输出电压不正常,型号是MAX17511C,手上没有同型号的,有一个MAX17030G,查不到PDF,不知道能代用不?

网友A:
楼主好了吗  ?修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了吗  ?修到一台

没有,等芯片,查了一下不能代换。

网友:
没图有点难搞

网友:
小小小白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
掉电 故障  又干桥 又干显卡的  这板子修好也用不住了

网友:
这种机器还是放弃了吧,显卡,桥都搞了

网友:
放弃直接换版吧,没有太大的价值了。

网友:
联想E50开机不显示 是BIOS的问题,我试过的,很好

网友:
改集显试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