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7-06-27):
       一台宏基 上网本  几个月前显示屏碎了 换了个新的  换上之后使用至今 现在问题来了  暗屏   也就是屏幕没有亮度  光线下还是可以看到 显示影子   之前有出现过不规则的  半黑 半亮效果   现在这样到底是 屏问题 还是 板子问题  外接显示效果是么有问题的    屏是某淘宝来的  说报三个月  也正好满月了   不会有专门做这样的三月屏 吧

网友A:
应该还是屏幕问题吧。 建议楼主还是到专业维修店送修吧。。

网友B:
出现不规则的半黑半亮?估计是屏背光坏了 ,淘宝的屏很多都是修了再卖的,用3个月就坏是你运气不好,换背光就可以了,也没有难度,如果自己不会修就送维修店吧

网友:
你先换一块好的屏上去,先确定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上的问题,暗屏很好修

网友C:
不会这么巧  刚好3月 你先确定下是屏坏了不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或是灯管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屏的问题 换好的上去试试

网友:
先排除是屏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屏呀,,这个问题都有人回答呀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屏幕问题吧。 建议楼主还是到专业维修店送修吧。。

谢谢回复  店里笔记本配件很少  所送去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现不规则的半黑半亮?估计是屏背光坏了 ,淘宝的屏很多都是修了再卖的,用3个月就坏是你运气不好,换背光 ...

这真坑呀   看来来要找质量好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这么巧  刚好3月 你先确定下是屏坏了不

屏是暗的  用余光去看 是有显示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翻新屏买不得啊

网友:
你还是送修吧、

网友:
屏的问题哦 以前遇到过

网友:
屏的问题刚好满月就再给客人换一个吧,网上那些维修技术太牛了。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