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2 pro 原厂BIOS 电路图,绝对不开机慢

楼主(2017-06-27):
   yoga2 pro 原厂BIOS 电路图,绝对不开机慢

电路图

网友:
下载了好几个都是15秒差不多才亮机,楼主这个没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连版本号都没有,让我怎么下载

网友(2017-09-08):
楼主的BIOS程序不会就是官网的BIOS程序吧?

网友(2018-05-07):
这个机器的电路图特别难找,楼主厉害了,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好的,亮机快

网友A(2018-06-10):
很好用
上一个也是好的,可是刷亮机内存4G变2G

网友(2018-10-01):
马上下载一个试试,正在弄这个机子,上电不显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个问题咨询一下,联想yoga 2pro 按开机键,PCH_PWRBTN_N 3.3v没有跳变,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9-09-17):
感谢分享 机器修好了

网友:
这个好用吗我现在这个很长时间才亮机

网友:
这个好用吗?

网友(2020-10-19):
下载来研究研究

网友(2021-01-15):
看一下  下下来试试

网友B(2021-06-13):
引用 网友A:
很好用
上一个也是好的,可是刷亮机内存4G变2G

今天也碰到一台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1-10-05):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碰到一台 怎么解决的

我的也是内存容量改变了,我是i5的板子   有没有官网的程序,我试着分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用
上一个也是好的,可是刷亮机内存4G变2G

我的也是容量改变了,有没有官网完整地bios

网友(2022-04-28):
谢谢楼主分享我验证了开机显示8秒 OK BIOS I5 CPU

网友(2022-10-09):
这个BIOS会不会内存变2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