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板号是x550jx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6-27):
机器拿来以后客户说是玩游戏特别卡

经查看 发现没有认到独显

和客户说需要拆开看检测客户也同意了

拆开以后发现进水

进水的地方没有拍照  而且进水的地方有掉件
经过一番查询点位  发现它就是开启独显的GPU-PWRON

暗暗自喜  这下估计是有希望了

多方查证后 说是r7745 100k的  装上以后  久违的开机界面出来了

话说独显呢  ?
竟然还没出来
没办法 还是拆开慢慢查吧
于是追查看看  发现还是没有开启独显
在进水地方查查

发现3V3-MAIN-EN没电压  另一端+3v-aon  有电压  吹掉换个4k的试试

上电 电压出来了   其他电压也出来了

装机  进系统  久违的 独显已经认到

维修到此结束

顺便备份下BIOS asus x550jx rev 2.0

网友A:
没点位图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点位图就麻烦了

如果有图有点位修着会更好的  毕竟华硕点位没有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图有点位修着会更好的  毕竟华硕点位没有参数

华硕不要奢望有图纸了    有点位已经可以了

网友:
厉害了沃德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不要奢望有图纸了    有点位已经可以了

华硕的有点位图足够了,

网友:
没有开启电压,导致独显没供电!

网友C: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分享给我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点位图分享给我们吗?

论坛里 有啊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厉害了 我这个也是进水的

网友:
学习学习,华硕的感觉不是很好修,都没图纸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电阻掉了很烦 不知道多大的

网友:
有PDF图纸也是一样的,我一般很少看点位图,PDF更直观,点位图看不习惯

网友:
华硕主板进水的不好修,没图纸,没点位图。

网友:
没办法 还是拆开慢慢查吧
于是追查看看  发现还是没有开启独显
在进水地方查查

发现3V3-MAIN-EN没电压  另一端+3v-aon  有电压  吹掉换个4k的试试

上电 电压出来了   其他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赚点金币哦 搜不了帖子了,缺缺缺 金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