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 开机 rtc有杂波 没方向

楼主(2017-06-27):
不插电是是正常的

插电开机

关机又正常了 桥换过 一样 还有那里影响了

网友:
改成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A:
现在故障是什么?能触发 应该正常吧 不会是你适配器没有调整好吧

网友B:
是不是哪里供电有干挠

网友C:
  是不触发,还是什么问题,不要纠结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故障是什么?能触发 应该正常吧 不会是你适配器没有调整好吧

设配器在别的好板亮机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哪里供电有干挠

是的 但示波器测都比较平稳

网友:
现在再换个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触发,还是什么问题,不要纠结一个地方

所有电源好都到南桥了 南桥没复位出来

网友:
看看别的是否正常

网友:
RTC供电有没有杂波?

网友:
苹果的机器电路图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