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ver1.1重启几次,不触发。

楼主(2017-06-27):
ga-z77p-d3 ver1.1有时可以亮,重启几次,不触发。有几片都这样。绿线5v 不是电源保护。像主供电短路的现象。12V供电都没插。也一样。
不触发

网友:
强开啊,摸到哪热就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上烧鸡打法,好生伺候,看它招不招

网友:
没发现哪里短路了。这肯定通病谁说一下吧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强制上电,如果可以,排除短路情况,去检测IO的12V和5V检测引脚是否正常。技嘉通病。

网友:
查反馈电路。。检测。电压通病

网友:
别老想着通病 哪有那么多通病 不触发 时候查触发电路

网友:
排除短路,技嘉的这种上电保护有两种情况1, 12v检测电压不正常 2,技嘉1155针有些主板电池没电也会导致

网友:
没分了 回复几个赚点分 嘿嘿 不好意思了 哈哈 嘿嘿

网友:
技嘉的主板好像坏的都是这种现象,查桥周围的贴片三极管。

网友:
也修到个,不停重启,正在维修中

网友:
5V 12V
I/O检测脚有问题吧?
或者PLL1.8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