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案例

楼主(2017-06-27):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7P

故障现象:开机进不了系统 反复重启

  收到同行发来一台iPhone7P故障机,描述说开机苹果标出现后不进系统,反复重启。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引起这种故障一般主要是有以下几点:

  1、基带或者基带电源工作不正常;

  2、CPU虚焊或者损坏;

  3、硬盘虚焊或者损坏;

  4、USB控制管损坏。

  经过测试本机可以连接电脑,暂时排除USB控制管。首先连接电脑刷机,发现电脑iTunes一直处于等待状态无法刷机,那就用配置工具apple configurator 2来试着重新恢复系统,这个软件只有MAC版。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2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3

  很幸运可以刷机,刷机完成后手机看起来很正常。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4

  但当测试到相机时,一打开相机手机就会重启,经过测试手机本身的摄像头是好的。从一开始的故障分析,已经排除了USB控制管,刷机进入系统正常,也排除了CPU,刷机后可以正常激活那就排除了基带部分,剩下硬盘了,出现了新故障后虽然是摄像头打开就会重启,但是也已经排除了摄像头本身,嫌疑最大的还是硬盘,这时候即使怀疑是主电源供电有部分可能会造成,那也得先从嫌疑最大的硬盘开始搞起。有可能硬盘底层资料出问题,也有可能硬盘损坏引起。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5

  拆下硬盘,放入编程器,读取硬盘数据。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6

  为了排除硬盘底层数据引起的故障,先尝试重新写入底层数据,但是结果底层数据无法重新写入。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7

  可以确定硬盘损坏,那就直接更换一个同样容量的硬盘。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8

  写入数据,用高温锡植锡新硬盘后装到主板上,装硬盘前焊盘涂上少量焊油。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9

  刷机测试。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10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11

  故障解决!然后硬盘重新封上原厂黑胶,贴回主板上的贴纸,并贴上原厂的液晶支架胶。

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 图12

  装入尾插螺丝前给尾插螺丝涂上少许螺丝固定密封胶,进一步完善iPhone7P的防水。至此,iPhone7P开机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维修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 7 Plus专题贴 欢迎大家补充!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032-1-3.html

  iphone6p开机重启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6019-1.html
  iphone7 开机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8330-1.html

网友:
我怎么感觉在哪里看过此帖。

网友:
666、iTunes 刷不过,可以用那个刷机软件刷,?

网友:
这个厉害 。。我修不好

网友:
7p都修到了   维修费肯定不低吧

网友:
用的高温锡?

网友:
厉害我的哥  这技术也太牛了  以前在哪学的。

网友:
 iPhone 7 Plus 欢迎大家补充 iPhone 7 Plus 欢迎大家补充 iPhone 7 Plus 欢迎大家补充 iPhone 7 Plus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2018-08-16):
美容做的不错哦,打黑胶,装原厂屏幕胶

网友A(2020-10-27):
怎么联系你18339906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