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掉上家修惨了的G485

楼主(2017-06-27):
机型:联想G485
板号:LA-8681P
故障:不触发
修理过程:先上几张上家搞到的地方。

全板基本大点的芯片都搞过了,包括声卡,网卡,BIOS等,一看到这样就头晕。相信大家看了也一样,不管他,先自己修吧,这机现在的问题是不过隔离保护,看图:
PQ304 3,1脚高电平,2脚低,管子没问题,2脚信号不对,PQ305 2脚高,1脚低,也没问题,PQ307A 2脚低,这个就不正常了,正常的话要这个为高电平,这个要高必须PACIN,ACON都为高,查PACIN是从BQ24727VDD过来的,图

PQ316 2脚低,正常,BQ24727VDD没电压,不正常,先上查,图

BQ24727VDD是从PQ301后面经过一个PR319过来的,P2 18.5V正常,但是电阻后面没电压,一看这电阻已经烧了,后面直接短路,先把PC313拆了,再量不短了,问题找到,把PR319换上去通电正常,开机亮机,至此维修完毕。

结尾,本来一个小电容引起的问题,被上家搞成这样,还好上家的焊功还可以,没有搞出来其它问题。小问题,但是发贴不容易,各位动动手,给小弟加加分。

网友:
就怕那种三板斧的   本来好好的板子  很多都是修的不能修的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台待机1.8v短路的  最后竟然cpu坏了   无语了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啃骨头的事也不少做了,打开骨头发现还有骨髓还在,那是何等的开心

网友:
修机经验很重要,,新手上来了就随便换

网友:
上家还是比较良心的,没有搞故障不然就难搞了

网友:
修同行的,基本每天都是二修机

网友:
上家技术也太。。。公共点都修不出来吗

网友:
完全就是瞎修 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接到单的

网友:
最不喜欢接二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