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6-27):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手机触摸屏失灵

维修过程:

  同行发来一个iPhone6S,根据描述机子具体故障为:手机扣指纹按键以后手机触摸屏失灵,触摸不能用,如果重新拆下指纹按键手机触摸功能又正常。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1

  首先检测指纹键,测量IC是否有短路损坏。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2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3

  经过测量以后发现指纹无烧坏痕迹,也无短路,排除了外配问题以后,只能着手主板方面了。

  拆下主板观察主板是否有进水,或者同行维修过的痕迹,大致检查一遍以后再开始动手。确定是主板本身的问题以后,开始测量相关的元件,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很快就发现U4100工作不正常。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4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5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6

  根据故障打开图纸,理清思路。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7

iPhone6S 扣指纹键 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 图8

  直接更换损坏元件,重新装机测试,手机故障解决,手机触摸屏失灵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系列专题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网友A:
楼主说U4100引起的触摸不失灵。楼主发现U4100哪里有问题才动它的??外观??还是不输出电压,还是控制脚短路?

网友B:
看来以后都得转行去修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以后都得转行去修手机了

修手机是趋势了

网友C:
知道楼主的思路是怎么来的

网友D:
现在修电脑没修手机来钱快了

网友E:
我遇到过,没敢下手。最后机主要求屏蔽指纹供电,不再使用指纹。

网友:
这个挺重要的,回去看下图纸

网友(2017-07-28):
花了一百元注册个帐号,还要花更多钱提升权限,城市套路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U4100引起的触摸不失灵。楼主发现U4100哪里有问题才动它的??外观??还是不输出电压,还是控制脚短 ...

楼主肯定不会回复你的,因为是转载来。

网友:
楼主的图片出卖了他。哈哈

网友F:
不用更换可以直接短接,我试过的,我修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U4100引起的触摸不失灵。楼主发现U4100哪里有问题才动它的??外观??还是不输出电压,还是控制脚短 ...

这也是,这个还会影响触摸。没遇到过。触摸和指纹分开的。怎么会相互影响呢。不知道谁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知道楼主的思路是怎么来的

什么有问题修什么。但这个影响到触摸还是不太容易想像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修电脑没修手机来钱快了

电脑用的人变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没敢下手。最后机主要求屏蔽指纹供电,不再使用指纹。

这也是个办法。。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更换可以直接短接,我试过的,我修过同样的问题。

这个办法好。但是VCCMAIN短到2.75V,感觉还是有点不妥。不知道楼上有没有返修的。就像后摄2.85,短了之后或者或少都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