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

楼主(2017-06-27):
前几天一个客户那台原装机过来华硕cp5141.拿过来卡logo进不了bios,把网卡拆了,不插u盘能进系统,插上U盘又会卡死在logo哪里,不插U盘进到系统后鼠标键盘能用,插U盘读不出来,刷BIOS了也不行,都想干桥了,你们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没分享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南桥的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
板子有没有南桥,如果有南桥,是什么型号?

网友:
因该是南桥吧,,但是换的费劲

网友:
这种现象看着像是桥的问题  英特尔的还是amd的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usb直通南桥,加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