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公共测试点

楼主(2017-06-27):
笔记本的公共测试点

我们在修主板的时候 大家都是测量主板上的各个MOS管  修笔记本也是如次

第一个测试点 保护隔壁测试点
MAX1632 的22脚位: 如果这个脚位有电压 就表示适配器  经过隔离电路 到 MAX1632正常
第二个测试点 待机电压测试点
开机引脚的电压 是开机引脚 请看清楚啦  如果电压是高电平 就表示待机正常
第三个测试点  开机电路测试点
开机引脚的输出端: 我们按开机的时候 如果  电压有0---5的跳变 就表示开机电路是正常的
第四个测试点  系统单元电路
3.3V和5V 的电感线圈 一般位置在MAX1632 隔壁  如果正常就表示 以上的几个步骤都是正常的
第五个测试点 CPU 单元电路
测试点为CPU 的供电 电感线圈  如果这个正常就表示 以上全部正常

这个几个实测试点也是 我们测量电压正不正常的点位 也是我们测试短路的测试点  其中一个电路有短路 就无法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N N N 年前的东西 现在已经没意义了

嗯,是的。适合新手,我就是新手

网友:
维修高手就是不停的学习和修板子,我比较笨 但是我坚持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靠普吗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楼组厉害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 N N 年前的东西 现在已经没意义了

在N年前的东西 , 发出来 对大家有用就是好的

网友:
希望都有用吧...

网友:
嗯啊 都是小白开始的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哦,很好,这个很好哦 ,不错,多少学习

网友:
这样的帖子多发点,非常适合我这种新手,通俗易懂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呵呵。多学习还是挺好的。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很高兴看到了你的帖子,结了我心中的疑惑,希望以后能多看到你的贴,谢谢。

网友:
新手  楼主这个的收藏了   这样简单易懂   每次都是直接策3-5V  来弄的这样简单

网友:
就是大大的时序不懂   不知道一步一步怎来   遇到N480  0.1   来取经

网友:
感谢分享,我需要分数感谢分享,我需要分数感谢分享,我需要分数感谢分享,我需要分数感谢分享,我需要分数感谢分享,我需要分数感谢分享,我需要分数感谢分享,我需要分数

句容诚信电脑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