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55-M 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7-06-27):
华硕F155-M 15秒自动关机 开机报错 15秒关机。华硕主板USB检测5V供电出错时会自动关机,先检查 所有的USB 5V电压发现 USB没有5V供电。发现跳线针没插(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没有了)。找块坏板的插针插上。开机检测主板不报错,正常进系统。OK1分钟搞定   以前有修过822问题,引起的USB 5V检测报错问题。这也算是华硕主板通病

网友:
正常亮机它居然正常亮机了。

网友:
进BIOS看有什么提示不,比如电压偏高

网友:
跳线针没插,这等于是捡钱啊!

网友:
确实捡到了,华硕15秒关机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最好配个图,不然感觉像流水账似的。

网友:
捡到宝 了啊。。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跟水帖没有太大区别

网友:
这种跳线针没插导致的15S关机碰到过,感觉真是爽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跟水帖没有太大区别

发贴一定要配图吗,水贴有必要写这么多文字吗

网友:
这种算是捡到了,有些客户就喜欢拔跳线冒放电

网友:
一般都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多,你这个问题我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