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_vcc_main电压短路求助

楼主(2017-06-27):
本人没有苹果手机维修经验, 现在笔记本生意不好做,想学学修手机,正好朋友送来个6SP主板,接稳压电源 短路测量 pp_vcc_main大短路,有经验的朋友能不能说说这个PP_VCC_MAIN是 PMU主电源自己产生的 还是pp_bat_vcc通过Q1403场馆产生的, 有点搞不明白  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A:
BATTVCC和VCCMAI其实就是一路,中间保护管,你可以直接短接的。烧机吧。大短很好修的。和笔记本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TTVCC和VCCMAI其实就是一路,中间保护管,你可以直接短接的。烧机吧。大短很好修的。和笔记本一样的

充电芯片 和中间保护管都拆下来了  pp_bat_vcc  和PP_VCC_MAIN是不是 就断开了,  我用万用表测pp_bat_vcc无穷大  PP_VCC_MAIN 短路   正常接稳压电源 不应该短路 因为 pp_bat_vcc 不短路  但是稳压电源大短  有点搞不明白 麻烦版主告知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充电芯片 和中间保护管都拆下来了  pp_bat_vcc  和PP_VCC_MAIN是不是 就断开了,  我用万用表测pp_bat_vc ...

拆了中间的那个转换管就把两个断开了。其实你短路不是BATT_VCC你短路是VCCMAIN短路的。你把电直接加到PPVCCMAIN上去烧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了中间的那个转换管就把两个断开了。其实你短路不是BATT_VCC你短路是VCCMAIN短路的。你把电直接加到PPV ...

恩  了解是VCCmain短路  但是我不理 我都把开关管断开了  为什么接上稳压电源短路啊  batvcc 是不短路的  理论上解释不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了解是VCCmain短路  但是我不理 我都把开关管断开了  为什么接上稳压电源短路啊  batvcc 是不短路的 ...

你转换管装上了就变成一条线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转换管装上了就变成一条线了啊。

  关键没装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了解是VCCmain短路  但是我不理 我都把开关管断开了  为什么接上稳压电源短路啊  batvcc 是不短路的 ...

你断开了肯定不短了啊。短的是VCCMIAN 实际短路也是VCCMAIN 你断开就相当于反VCCMAN和BATTVCC断开了。所以你在BATTVCC这头测是不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没装上啊。。。

没装上现在接电应该是不短的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装上现在接电应该是不短的对吧。

  就没装 短路我裁弄糊涂了    我都怀疑是不是买的电池开机线的毛病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没装 短路我裁弄糊涂了    我都怀疑是不是买的电池开机线的毛病了。。

没装也短??你打一下对地值呢??有的电源线的确不好容易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装也短??你打一下对地值呢??有的电源线的确不好容易短路。

  果然是电源线头的事  正极和旁边的金属片 居然是通着呢。。    谢谢了

网友C:
就相当于笔记本的公共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相当于笔记本的公共点了。

U2300与Q2300,全拆才能断开,,,,随便留一个都是有vccmain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电源线头的事  正极和旁边的金属片 居然是通着呢。。    谢谢了

对,这种问题我也经常遇到。电源线的确好多有问题,有的用用就出问题。所以你可以先打值,打值不短,你就应该想到电源线了。

网友:
都是电源线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