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BIOS 亲测ok

楼主(2017-06-27):
联想E40 版号 DA0GC5MB8H0 开机看电流已经亮机 初始以为是显卡。加过之后老样子u 后来刷bois ok

联想E40 DA0GC5MB8H0.rar

版号DA0GC5MB8H0

网友A:
刚接的一台E40 ,INTEL 独立显卡的,看电流也到1.6了,就是不亮,风枪吹显卡也没有效果,不知道会不会是BIOS

网友:
怎么有人说刷4m的    到底刷哪个?哎 这机器本来修好了 用了两天又不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接的一台E40 ,INTEL 独立显卡的,看电流也到1.6了,就是不亮,风枪吹显卡也没有效果,不知道会不会是BIO ...

可以刷一下。我也是这种情况  也可以接外接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一下。我也是这种情况  也可以接外接试一下,

我的是CPU坏了。。真实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CPU坏了。。真实郁闷。。。。。

这就帮不了你了。兄弟,节哀

网友C(2017-09-24):
这BIOS 能解决风扇狂转 半小时关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BIOS 能解决风扇狂转 半小时关机吧?????

这  个  没  有  试  过  这   个问   题, A

网友D:
你这BIOS刷了开机都不能开了,晕死

网友:
我刷了确实能开啊 你原来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9-08-09):
挺好的,感谢楼主

网友(2020-09-23):
引用 网友D:
你这BIOS刷了开机都不能开了,晕死

你的应该不是bois问题

网友(2023-04-23):
XIEXIE不  管好不好,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