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C1322-NU 带程序吗

楼主(2017-06-27):
键盘有按键不能使用 换键盘 一样 怀疑IO 有问题 中间没有断线
使用

网友:
你什么机型的

网友:
没有带EC BIOS 的 可能带资料

网友:
这种IO带程序的都没有遇到过,如果你有怀疑应该直接换个就懂了

网友:
看看EC旁边有没有BIOS刷一下看看。

网友:
只有一个芯片的型号,没机器型号,没图纸,又不是设计员,更不是造芯片的,带不带程序,只有自己测试了,注意:记得烧香!

网友:
什么机型啊

网友:
搞定了 右边的 按键导致的键盘不能用。无线 按键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