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小通病与这台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7-06-27):
       联想E440
       不触发
       我遇到有最少4台不触发,按下开关无反应,待机电流在0.022左右。基本上放电可以解决,且到现在没返修。可能很多人修到都知道!
       今天我接到这台是开机有触发动作。按下开关触发到0.2A马上掉到0.13A。然后就这样保持不变。放电和换U都无效果,拆机测得有3/5V。其它电感无电压。既然有触发动作且到了0.13,多半是EC或者桥条件没满足导致。反着查,先从桥开始,很快测到+3V_PCH无电压, +3V_PCH是由U13开启,4、5脚3.3, EN3脚3V,1脚无电压,无短路,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一样的管子,没办法,直接找了个N沟道的管子改一下,再次开机触发点亮。
                                     简单维修,挣点分,有不对的地方指点下,高手莫喷!

网友A:
N沟道的管子,他的开启电压是3.3V也可以吗?

网友:
那直接短接呢?

网友:
楼主很聪明啊用N管替换

网友B:
这种不可以直接拆掉短接吗

网友:
5、4脚输入脚3V是待机就有的,而这个+3v_pch是开机后才有,你觉得短接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N沟道的管子,他的开启电压是3.3V也可以吗?

原本就是这样设计的,我只是换了一个不同的管子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可以直接拆掉短接吗

这个短接后,桥就会待机就有+3V_PCH,这样待机电流就会偏高。这样可不是很好吧!

网友:
短接也可以,就是待机偏高了,应该也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修的好啊,楼主腻害

网友(2020-05-06):
楼主方法可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