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AOC LC22H03FC不亮机·

楼主(2017-06-27):
接客户一台AOC  LC22H03FC电视显示器,开机不亮机器,指示灯红灯按开关突然变蓝,屏没反应,拆机测试5V 为4.8V 16V为16V 控制没电压,感觉不像是控制的问题,把屏线拔掉 白屏开关灯正常了,说明控制没问题,难道是屏的问题,先不管了,换个通用版 试试 ,屏没问题,那只有驱动板和电源板了,5v为4.8V 感觉有点低,在从新测量16V ,还是16V ,按了一下开关16V瞬间变成21V了,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了,就从5V 16v下手,先测量它两个的整理二极管,没问题,电容也没有怀孕的,还是感觉5V 为4.8V 不正常,既然二极管没问题,那就换换5V电容吧,换了以后开机正常了,此机器修复.

网友:
电容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