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键盘触摸板不能用维修

楼主(2017-06-27):
经销商带来一个G450,说是不通电.

拆开看,发现在EC的第125脚3.3V供电进水断线,这个简单,补上就好了.如图

装上进了系统,却发现成触摸板和键盘都不能用,于是就只好拆开继续检查.再无进水,无掉电,无断线,触摸板和键盘到EC的线路也都是通的.

于是就只好换EC,一连换了两个还是一样的.

彻底没有办法了,就上论坛看了下,人有说是南桥坏了的,第二天换了个南桥,结果还是一样的.

最后,只能静下心来,把EC旁边的元件彻查一遍,查到EC左边的晶振X1时,发现没有波形,并且四个脚的对地阻值都是500多.
这样很明显就不对了,一般晶振有两个脚是空脚,空脚的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才对.一查,果然四个脚都相互短路了.
找了个换上,再进系统,键盘和触摸板就都能用了.

如图:

最后,上个亮机进系统的图片.

各位看官,要是觉得有用,还请加点分吧,我可是为这个老机子前后花了好几个半天的时间才弄出来的.

网友A:
晶振坏不奇怪,
怪的是坏了还能正常进系统
涨记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振坏不奇怪,
怪的是坏了还能正常进系统
涨记性

是啊,看到能进系统,就关注EC去了,却没有想到是这个32.768K的晶振会影响到触摸和键盘。

网友:
晶振坏了导致的触摸板坏还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