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三波弄的头疼

楼主(2017-06-27):
   收了个苹果5S  完全没触摸  不用多说   直接拆机吧  打开一看*脏话*还真是无拆修 贴纸都在   不用多说  拆屏蔽罩 换白触摸
  最后扣屏上机  一试 咦咋还是不能触摸?  呵呵刚开机反应都慢   大家都有遇到过吧 。
  开机试了一下可是没过5分钟 白苹果重启了  *脏话* 不是吧  再试图开机还是白苹果重启 完蛋了要赔呀
   5S白苹果一般是U6  感觉是它  还是先刷机看看  第一次刷机到一半报错3094 之后每次刷机都出白苹果 进度条不走,报错9
  不动硬盘 先入手小东西 换U6   这家伙是小呀 弄了3个才OK 没值锡 随便点了点锡装上去了 最后刷机OK  哎  累呀
  老天对我不公平呀  打开WIFI又出问题 了信号弱  看看天线吧估计是天线  ,一看断了  换了一个还是这样 连续换3个还是信号弱
不是吧 修吧!应该先飞线试信号,再换WIFI  我先换了一个WIFE  一试 可怜啊 还是信号弱 最后问同行 同行说不好弄 你试试飞线短接一下
  从5G的输入端飞线到WIFE扣  我试了一下还是那样 哎是不是得断开再飞?
   最终还是没搞定 留给大家思考下
   它是能搜到信号 搜到的每个信号都是半隔左右  搜的数量相对别的手机少几个, 连上后正常上网没多大事,就是相对弱 ,大家帮我想想吧
   断开2G通道是 断开离wife芯片最近那个位置然后飞线吗?不断开直接飞线可以吗?只飞2G?不飞5G通道?
   图片一会上传 网络上不去

网友:
手机修成这样还能稳定用么

网友:
那咋了,正常使用

网友:
你这个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
一般我也是先换WIFI芯片,不好再动其它的。飞天线害死人。昨天一台修WIFI换了3个WIFI芯片才好。

网友:
这个主板也是饱受摧残啊

网友:
一般修好2G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信号弱这个故障  有点难修 个人认为

网友:
多换几个WiFi芯片试试看,打一下WiFi芯片对地阻值

网友:
WIFI信号弱,很常见,没有特别好的秒杀方法

网友:
楼主修成这样也算是高手了,学习了,向高手致敬~

网友(2017-07-29):
般我也是先换WIFI芯片,不好再动其它的。飞天线害死人。昨天一台修WIFI换了3个WIFI芯片才好。

网友:
苹果信号 碰都不敢碰  很多时候都找不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