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这样的人该怎么处理 该不该骂

楼主(2017-06-27):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个宏基4738的机器   说不开机  看看能不能修好  我问他有没有修过的   客户说在某某那里修过 没修好

他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我说你稍等  我拆开看看 因为我遇到过他没修好的机器是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拆开一看  傻眼了了  又是和上次一样  把显卡背面有点击了几处  图片为证

网友A:
修不好别人也别修,够缺德的。

网友B:
从这个设故障的心情可以看出客户是个不好讲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别人也别修,够缺德的。

是啊  这种人大家应该用唾沫淹死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这个设故障的心情可以看出客户是个不好讲话的

我问客户了 他说价格也不是很高 才一百多块钱

网友D:
很大部分是 客户问题 一个外星人报价400 没修 我都没动手  很多客户就是贱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问客户了 他说价格也不是很高 才一百多块钱

那他么的就是上家人品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大部分是 客户问题 一个外星人报价400 没修 我都没动手  很多客户就是贱婢

有道理  现在很多客户是这样的  说买新机器才多少钱  多少钱

网友:
一般修好了不修的,我也会换些原件。修不好的不会动客户东西。

网友E:
报个更高的价或者直接让他拿去上家重修,现在是你修和不修都会惹一身骚,就事论事客户觉得维修不值钱的问题你与上家都没法“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报个更高的价或者直接让他拿去上家重修,现在是你修和不修都会惹一身骚,就事论事客户觉得维修不值钱的问题 ...

客户当面看着呢  机器都拿走了  跟我有毛线关系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客户当面看着呢  机器都拿走了  跟我有毛线关系啊

信息不对称,因为他们有时对维修看到比较神秘只要我们摸过后就会让他们产生各种想法。

网友:
搞破坏 看看有没有烧了显卡显存 这种人 真的是 败类

网友:
这个板子被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  现在很多客户是这样的  说买新机器才多少钱  多少钱

什么道理啊~~~~顾客不修不是搞破坏的理由,人品不行就是人品不行没那么多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信息不对称,因为他们有时对维修看到比较神秘只要我们摸过后就会让他们产生各种想法。

听你说这个话的意思  怀疑你就是经常干这种事的人

网友:
这事,干与不干都很正常,很平常.
各人有各人的做法与观点,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必要讨论别人.
就算你自己的主板在他那里修,也得有证据,也还要有人受理才行.

网友:
有些客户你对他好,他还不一定就相信你,他还不一定感激你,更有甚者还会反咬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没做过,修不修是客户的权利。修理工的名声都是这么被破坏的。

都没兴趣回他们,说了也有人跳出来哔哔~~~~~
做人做事要分清楚,有些东西要破坏他很容易但要拾起来却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