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e6430 主板la-7791p

楼主(2017-06-27):
    先拿到这块板的时候别提多开心了。开始通电开机。

看到电流上到这个位置了已经产生cpu的供电了呀。马上掉电。接下来就是显卡和内存的

问题了。就和客户说好现在有点忙,叫他下午或者明天有时间来拿。客户说要上班什么时候有时间就什么时候来拿。客户走后。马上换条内存试试。故障依旧。这是低压的内存。1.35v的。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开始拆机。省略一万个字。。。脱掉它的衣服之后发现这是单u的。开始头痛的,因为在实地单u的理解的太少。拆掉之后试试刷bios吧。 因为昨天一块也是这样测的各大电压都正常就是不亮机。最后刷刷bios就好了。刷吧。去论坛下载开刷,发现是双bios的。刷好之后故障依旧,各大电压都正常求各位大神帮忙小弟。看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查屏开启,亮度调节,再刷BIOS

网友:
赞一个,顶一下

网友A(2020-09-19):
我给个参考,不知道对不对,查内存主供电,时钟,VDDSDP,RESET,SMBDATA,SMBCL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给个参考,不知道对不对,查内存主供电,时钟,VDDSDP,RESET,SMBDATA,SMBCLK

好久之前的帖子了,问题早就解决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之前的帖子了,问题早就解决啦。

哪楼主问题解决了  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

就是,很久以前的帖子了,为什么现在还能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