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M3主板怎断卡 跑马E8

楼主(2017-06-27):
AM3主板怎断卡 跑马E8 代表什么意思
主板

网友:
不是每个代码就一定有参考价值。你不上内存走什么代码,上了内存又走什么代码。是否考虑内存不过,等等。

网友:
amd 直接加焊就是了 好久好了 不好就换板子

网友:
两个桥加焊,不行可以放弃了

网友:
感觉是内存

网友:
管你写的什么我要金币

网友:
先拆掉 网卡声卡 在刷一下BIOS

网友:
如果时钟复位都有了就考虑干一下桥吧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全面检查内存条件,感觉是不过内存。

网友:
应该是没有过内存,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刷一下BIOS程序

网友:
查到问题了 是内存槽 断针 导致的

网友:
AMD的修好了也是个坑,

网友:
可用参考不安装内存,接小喇叭 。看看响不响

网友:
因该是内存,或者是显卡

网友:
主板现在基本不修了,换二手的或新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哦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大家都猜错了  楼主又没说是主板坏   可能接显示器能点亮呢 某些板 诊断卡确实还会有其他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