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12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6-27):
接机一台苹果 a1312一体机,不通电,拆机如图,先测电源板,发现输出12v 不稳定,在3.8---12v之间跳到,拔掉16p接口,电源输出故障一样,可以确定是电源板损坏《》电源板板号PA-2311-02A,电源板带载能力差,因为电源平常很少研究,打算去某宝掏一片 ,一看价格,接近400,妈的 太贵了 ,还是自己慢慢研究了,根据修显示器电源板的经验,先换掉光耦,跟ic持续供电电容相关配件,结果可想而知 ,没那么简单,后面测量到供电ic反馈相关电路的时候,有一只电阻阻值不对,101电阻变质为1000欧姆,就是他 ,看图,更换后正常。这次运气好,没坏到供电ic,算是捡了个便宜,。最后发一张苹果的内部图,不得不说苹果机器内部从排列 设计,布局这块比其他机型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
赞一个,顶一下

网友:
楼主怎么看不到你的图片啊!

网友:
哎呦,图片没有上传上去, 抱歉了

网友:
有图就好修

网友:
图片在这里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病来的吧?

不清楚,第一次修到这款电源板,是不是通病有待验证,论坛没有类似的电源板说坏了这个电阻的.

网友:
大哥什么图都没有,你是出来唬人的吗!

网友:
挣了多少大洋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能修则修毕竟成本低

网友:
把图出来看看啥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打算也修修看看

网友(2017-07-27):
遇到同样故障机器,换电阻秒杀了,谢谢

网友(2019-01-03):
修这玩意容易爆炸遇到过炸

网友:
大师,哪个电阻啊,贴个图,以后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