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3双网通版不开机不充电附图纸

楼主(2017-06-27):
   客户说电量快完的时候拿去充电,充上没多久自动关机并且手机烫手,再按开机键无反应开不了机:分析应该是充电IC损坏造成的,然后报价开修:拆开后测量电池正负极短路充电IC烫手,更换后开机正常,但充电时有显示充电却充不进并且电流测试仪显示0.00A,更换尾插无效,再更换一个充电IC后还是一样,应该排除充电IC问题,打开图纸分析 充电5V进入1脚和24脚测量电压正常,13脚14脚电压为3.2V和电池电压一样,15脚和16脚电压为2.5V不正常,判断应该是降压电路问题,因为前面更换过两次全新充电IC,所以排除充电IC的问题,降压电路易坏的是电感L802 (图纸有水印,我又不会处理图片,只能截半图希望理解)首先更换它,,更换一个新的之后,充电一切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下面是换下来的元件。 手机像素不行拍的不清楚,多多见谅!

网友:
我旁边就是做手机维修的 生意比我修电脑好很多  手机上的原件太小 我也那料板试了一下  焊不好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小小小白路过

网友:
谢谢楼主正好有一台一样的故障机

网友:
维修经验很好

网友:
相互学习,修得不错哦,有些手机没图纸,只大师能修

网友:
不错,修手机只要焊工好就行了

网友:
这个电感应该是充电IC烧掉的时候连带一起烧的,就像灯控升压电感一样,

网友:
多谢楼主无私奉献 我有一台也是大电流,换充电ic后插充电器又把ic烧了,再换又烧,大神这是哪里问题?

网友:
学习中。谢谢楼主;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LZ。LZ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