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 X555LP不开机故障求助

楼主(2017-06-27):
华硕W519L 笔记本
板号:X555LP   REV. 1.1
这机子遇到两三台了,按开关没反应,都是待机供电+3VSUS没有转换出来
+3VSUS是+3VA_DSW经过L3533电压转换芯片转换出来的,转换开启信号是EC发出来的3VSUS_ON
插电瞬间能测到3VSUS_ON、+3VSUS有3.3V电压,但出来一下就掉了,+3VA_DSW一直有
刷过BIOS,换过EC,换过L3533转换芯片,还一样
把+3VA_DSW直接拉到+3VSUS,还一样
EC发出来的3VSUS_ON还控制产生+1.05VSUS,断开3VSUS_ON与L3533的连接,则3VSUS_ON持续为高,+1.05VSUS也能正常产生
感觉只要转出+3VSUS一会,EC就会关闭3VSUS_ON,+3VSUS后级打值也没有短路,现在没思路了,求教各位大神给点办法
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坏了 =============

真的吗,怎么判断的?

网友B:
这种三合一的桥坏得比较多,而且可修性不高啊!!成本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三合一的桥坏得比较多,而且可修性不高啊!!成本高了!!

就是说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测量不会供电不会短路就不会有问题的
这台机子可能使用的新待机流程  EC得到的一个初级电压是LDO的 然后EC检测到适配器 就会发出信号去开启3 5V PWM
带EC读取程序后再关闭PWM开启信号

网友:
修不好还赞啊

网友C:
这种机器CPU损坏的几率大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机器CPU损坏的几率大一些

估计也是CPU坏了,已经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E:
看样楼主那边的生意还好做的  我们这基本超过两百都不修了  更何况还是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也是CPU坏了,已经给客户换板了

坏这种板载CPU的话,只能换板子了,换CPU风险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楼主那边的生意还好做的  我们这基本超过两百都不修了  更何况还是换板

有些客户机器才用了没有几年换板也换的

网友F:
测USB3.0中间的对地数据线。应该是短路了。呵呵,基本上是U挂了。。我也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USB3.0中间的对地数据线。应该是短路了。呵呵,基本上是U挂了。。我也遇过

USB3.0数据线测了没有短,不过可能还是U的问题,已经给客户换板子了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烧机 试一下

网友:
路过,没有思路

网友:
点位共享下啊

网友:
三合一的CPU 坏了就换版吧,换CPU万一买了个坏的就亏大了

网友:
换版吧 这样好弄点  U也不便宜 我一般这样弄

网友:
我这有一个型号一样,屏偶尔不显示不知道哪里问题BIOS刷了也不行

网友:
之前好像也是遇到一个  刷bios无果也换版了

网友:
维修费要的不多就不值得搞了,直接换板子省心。

网友:
这板CPU坏的多····················

网友G:
这板ECIT8585E 带程序,有程序的话可刷写试试。或者买个剪板带程序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板ECIT8585E 带程序,有程序的话可刷写试试。或者买个剪板带程序的EC。

是的,我后来才知道这板EC带程序的。。。后来已经给客户换板了

网友:
CPU 很大概率 坏了 上次碰到过 找人 保的 换了个I7 CPU

网友:
ASUS 的有点位图还好,如果没有点位图很难修。学习了。

网友:
后面这种全集成的机器动不动就烧CPU,真是醉了

网友:
维修费要的不多就不值得搞了,直接换板子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也是CPU坏了,已经给客户换板了

这个板子多少大洋啊??板载U的都很贵吧!现在薄本子都板载了

网友:
分析的可以,不错,,,,,,,,,,,,,

网友:
CPU  坏了吧   修道很多这个U   爱坏,特别是4代的

网友:
有个lid信号有没有查过 好像这款机型有这个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CPU最容易坏了,BGA啊,三把斧试试先

网友H:
这个是U坏了,都遇见几台了,不过加焊都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U坏了,都遇见几台了,不过加焊都好了

我这个加焊了,还是不行,估计U彻底坏了,最后只能换板了

网友:
这种机器CPU损坏的几率大一些   这种新机器cpu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