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BIOS总是坏

楼主(2017-06-27):
GA-H61M-DS2,刷完BIOS用段时间又坏,刷了好几次了,现在还是这样,而且,现在坏的更加频繁了,两个BIOS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换个确定好的全新芯片,刷写BIOS文件后看看情况。另外保证PCH的SPI总线的上拉,通讯别存在问题。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个确定好的全新芯片,刷写BIOS文件后看看情况。另外保证PCH的SPI总线的上拉,通讯别存在问题。

BIOS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换主板的了要嘛就换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

电压过高也是好坏的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问题,你看一下开关键有没有卡住,因为技嘉的主板如果长按开关键会出现恢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问题,你看一下开关键有没有卡住,因为技嘉的主板如果长按开关键会出现恢复BIOS

这个倒没注意过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问题,你看一下开关键有没有卡住,因为技嘉的主板如果长按开关键会出现恢复BIOS

好的,好的,有学到一样

网友:
两个BIOS芯片,把备用的拆掉,只用一个主BIOS,

网友:
BIOS几个脚相连原件换一下

网友:
现在BIOS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表现越来越多样话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周边的线路有问题造成的或是电压不稳造成的不行就把旁边的电容电阻都换了试试

网友:
x先换一个试试,不会那么平反的。

网友:
我也修到很多这种板,但真的没有像楼主说的这样坏得这么频,楼主还是查下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

网友(2017-07-27):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是BIOS问题,你看一下开关键有没有卡住,因为技嘉的主板如果长按开关键会出现恢复BIOS

又学到了一样,长按开关键会出现恢复BIOS,找个时间来试试,感谢大大分享。

网友:
双BIOS用一个....找个好的BIOS芯片刷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