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充电维

楼主(2017-06-27):
老板给了个六代机子说不充电,我拿到后自己试了一边,的确不充电,拆开机子发现尾插排线座子出撕裂,于是拆下主板换了壳料,插上发现可以显示充电,但是等了10分钟不进电,过了一会就自动重启,电量由原来的65%变成78%我拔掉充电线电量显示变成72%然后插上又变成78%反复了两次都是这样变化的,拆下Q1403短接重新换了充电管U1401,这样手机不充电修好了。

网友:
都有6代修了

网友:
我还以为换U2 好的呢

网友A:
Q1403应该可以不拆,直接更换U1401就可以吧

网友B:
电量不准,自动重启,就可以判断是Q1403问题吗?如果更详细点分析会更直观点哦

网友:
我这里6s都在修了!   很多地方7都在修了!

网友:
这个q1403也是经常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量不准,自动重启,就可以判断是Q1403问题吗?如果更详细点分析会更直观点哦

我问师傅的师傅让我这么干的。把怀疑有问题的一起干掉省得干第二边,干Q1403是顺手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主厉害了

还不行,问师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403应该可以不拆,直接更换U1401就可以吧

同感。Q1403有问题也不会导致电量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