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检测卡跑53/2E,刷BIOS好了

楼主(2017-06-27):
来的主机土很多,清理是十来分钟。貌似桥那里有水迹。客户说是在农村放着,还上过火车走很远。
问题是风扇转不开机。华硕P8H61
插检测卡显示53,擦金手指还是53.换个槽,跑2E。
检测内存各个电压都有。麻爪了。
刷个BIOS试试吧,论坛上找了好几个,CPU都不转了,不跑码。
终于一个原厂BIOS,刷完成功。

假如我在论坛找不到,还有别能找找么?去了华硕官网,愣是没找到在哪里下载。。。

网友:
现在BIOS泛滥

网友:
华硕官网右上角有搜索栏,把主板型号输入进去,一般都能找到。官网下的BIOS,ROM格式的可以直接编程,CAP格式的需要分离下才能编程。

网友:
还可以到淘宝买

网友:
华硕官网可以下载 编辑好就可以刷进去

网友:
一块板正好也是检测卡显示2E,并且内存灯常亮,找了好几个BIOS刷都没有成功。

网友:
华硕的BIOS还是很好找的,如果中国网找不到对应的型号可以去台湾网找

网友:
asus的bios现在官网一些下载后刷了也不行,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