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 CPU旁边的螺柱掉了,现在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6-27):
A1502 CPU旁边的螺柱掉了,现在进系统掉电

网友:
估计是芯片无法散热 而导致过热掉电的

网友:
苹果本也有这样的问题 ?摔的吧?

网友:
可以使用别的方法固定一下,比如胶上去

网友:
把柱子焊上固定好了应该就没事了,应该是散热不好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