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8ml 7.2 这个刷bios不复位

楼主(2017-06-27):
a58ml 7.2 这个刷bios不复位了  刷回原bios就好了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

网友:
bios有问题呗  这还要问  你也是刷分老户了   帐号认证了  还不珍惜吗

网友:
修好了就行了,这个问题还是BIOS程序的问题

网友:
已经下了三四个bios了 都不行

网友:
怎么回事 求大神指教1

网友:
有可能你刷的bios不对造成的

网友:
在淘宝买BIOS一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