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LG4858 无奈的修复

楼主(2017-06-27):
联想G480 LG4858 开机无显,电流在0.2-0.36间。清理内存金手指后重插内存,开机可以正常进系统。以为是内存接触不好引起,就让客户拿回去用了。过了半月的左右,客户又拿回来说不开机了。重插内存又正常了,客户有拿回使用。这次只用了一周,又回来了不开机。这机图纸网上没有,我以前修过一台是桥虚焊补焊后正常,我这次也就直接加焊还是一样,我以为是桥坏了买个新桥换上还是一样。现在只能找时序好好修了。淘宝买了图纸,开机测量是没CPU供电。查cpu供电条件缺少D85V_PWRGD信号, 是由U4801 16脚输出。 经查U4801不工作,是由于13脚没有开启信号1.05VTT_PWRGD。 对1.05VTT_PWRGD的一一排除,追踪是由桥输出PM_SLP_S3#信号引起拉低了1.05VTT_PWRGD信号,可能是那里有报错。我想他工作是都能正常工作半月之久,我就认为他误报把。把Q3704 G-S短接。直接使用。现在测试2天一直正常

网友:
补充个BIOS

MB 11252-1.zip

网友:
思路清晰 遇到的大多数G480都是由于桥虚焊引起的故障 之前还遇到过一台不定时掉电的  用示波器抓 到最后抓到是桥引起的 就上BGA加焊 结果就好了

网友:
修机不易  全靠手艺

网友A:
这种骗信号的方法 不失为修机的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骗信号的方法 不失为修机的好思路

我认为还是要找到真正的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