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81M系列主板不通电绿线断线位置高清大图

楼主(2017-06-27):
接手过4片这种主板了,都是强通能可显示,断线的位置基本都在那个位置(如图)(没分了蹭点分!!!!)

网友:
网吧来的板子?看这灰挺厚。

网友A:
查了很久才找到吧   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也修过 好几个 这里断线的   圈圈 我刮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了很久才找到吧   谢谢分享

    大哥你修到过没

网友:
这个是看出来的!  还是跑线跑出来的!如是跑出来的那功力不浅啊

网友:
看来后期的板  PCB要注意检查 质量也太差了

网友:
这么厚的灰,也不清下,看着也不爽啊

网友:
一般是PCE显卡糟的下面.

网友:
我修过几块是在电池旁边的地方断的,总之这条线就是通病,跟V星显卡一样,经常是断线引起DVI不显的

网友:
是技加H81通病

网友:
H81M,便宜没好货,刚买十几天主板就没声音

网友:
呵呵,这应该也要算技嘉通病了吧

网友:
*脏话*  这样的先都能断掉  真是见鬼

网友:
楼主提供的图片看着不明显  楼下 图片就明显多了

网友:
这种断线在修技嘉B85上修到几块,也大概在这地方

网友:
应该是风扇旁边长期以来灰尘堆积过多腐蚀导致断线

网友:
这都可以,也挺明显的 市

网友:
很细心 我 给你 加分了 不好意思 权限底只能加这么多螺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下次遇到技嘉的板重点看一下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