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131p 开机有时候 有时候不显示

楼主(2017-06-27):
la-8131p 开机有时候 有时候不显示 换了显卡没好
显卡

网友:
有示波器就用示波器抓内存的总线 看是否过内存了 过内存了再考虑显卡

网友:
没找到真正 的问题

网友:
直接就换显卡了啊 无显跳变是怎样的啊

网友:
在不显示的时候查一下各个工作条件

网友:
查开机和不开机条件 对比啊 不是显卡问题呢好像

网友:
电流到哪了???

网友:
看是否过内存了 过内存了再考虑显卡看是否过内存了 过内存了再考虑显卡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多少,看是没过显卡还是别的

网友:
显卡换了,安心找其它原因吧,不显示看电流怎么跑,跑到什么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