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V 触发掉电

楼主(2017-06-27):
主板  华硕P8B75-V

故障  开机掉电 无复位
        开机瞬间 测试各个电压  内存  桥 VTT vcore  都正常
        CPUPG已发出 桥也正常收到VRMPG 3.3v
        这里分析 掉电 PCH应该还没满足条件
      这里忽然发现PU801边上有个电感
测试无电压 打开点位图纸
  找到 位置发现给芯片供电的电压没有进去  断电测试 电感已击穿
  没电压 那头对地 为000
  拿放大镜 感觉滤波电容有点黑黑的  直接换掉电容 果然不短路了
然后放上电感
开机  完美

网友:
电感坏的很少碰到,可能是电容击穿才造成的

网友A:
点位图发上来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发上来分享

论坛上有哦 亲

网友:
来 给你  其实论坛 都有

_P8B75-V 2.00.rar

网友:
请问师傅:是不是电容击穿拉低了电感另一端的电压?放上的电感是原先的还是换了一个?

网友:
应该是电容短路引起的 电感正常不容易损坏

网友:
运气不错,又是捡钱的主板

网友:
最怕桥短路的 。就麻烦楼

网友:
哪个电感击穿了   没看到呢

网友B:
应该是滤波电容短路造成的,电感不容易坏,LZ是上的原来的电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滤波电容短路造成的,电感不容易坏,LZ是上的原来的电感吧

不是  电感 也 击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