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M笔记本上电0.02A掉电

楼主(2017-06-27):
刚才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联想C466M,开机触发到0.02A掉电,拆出主板,板号如图1。用祼板上电故障一样。量各大电感没有短路,阻值正常,VL  5V正常,VSB电压也有,考虑到触发时就掉电,以前修到过IBM的机,也是开机0.02A掉电,直接换掉3 5V的滤波电容就好,于是直接换掉两个电容,如图2,换上后还是掉电,量主电源芯片8734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于是开始量3V 5V的二级电源转换芯片,量到U28 5V的转换管时,如图3,发现输出端短路,用3.3V烧鸡,发现电源座旁边的电容短路,直接翘掉,如图4,上电,显示LOGO.此机修复,在论坛上看了好多的帖子,有的说南桥坏了,有的说EC坏,众说不一,现在发出这个帖子,与各位同行共享~

网友:
自己修出来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
修好的  有实力

网友:
坛子上说的大部分都没修好,看得我心惊肉跳~~~~

网友:
看着像PCIE的接口

网友:
短路了吧。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感谢楼主敢于把坛子里别人没修好的故障分享出来,加分支持。

网友:
显存导致内接不显,外接显示这种情况蛮多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