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6 死机后不亮

楼主(2017-06-27):
这个机器是早几天客户送过来的,说是死机,拆开后一看EC焊过,南桥焊过,进PE想装系统,GHOST完后就死机了,我强制重启后不亮了,把内存条取下来插了几下,开机又亮了,就是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南桥不良了呢,不能够完全确定,同志们,请给点意见,指导指导我,版号为:NBW10 LA-4743P

网友:
看温度怎么样,散热清理下

网友:
这个不好查啊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搞啊。。

网友:
桥 cpu 显卡都会造成死机

网友:
先把南桥搞一下吧,毕竟上家搞过南桥

网友:
先搞搞南桥吧

网友:
先刷机,再看看外设供电。

网友:
这机器的显卡比较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你描述的信息太少,看不开机的时候那个信号没有满足 一步一步的修吧,

网友:
先排除温控跟散热问题再去动桥跟显卡吧 别到时候弄得触发都不触发了

网友:
多半是桥哦

网友:
排除一下吧  烦人的机器NBW10 LA-4743P这机器的显卡比较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你描述的信息太少,看不开机的时候那个信号没有满足 一步一步的修吧,

网友:
南桥搞过的机器   搞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