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20m卡logo

楼主(2017-06-27):
一台hp5220m'的笔记本卡logo。刷bios夜不行。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桥 坏了,换桥就好了

网友:
有桥坏的可能 不过也得具体分析下

网友:
裸板点  还卡 话 就拆网卡声卡 读卡器芯片   还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卡logo的话一般先检查一下外设看看有没有问题比如USB,网卡,再就是刷BIO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