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开机 无复位掉电

楼主(2017-06-27):
华硕 B85M-E 1.02

开机无复位 瞬间掉电
  根据客户描述 偶尔能开机 开机后用一会会自动关机
  有时 很快就关机
通电测试  主板上各电压均已发出来了 VCORE PG
VRMPG  也都出来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   目前H61后的机器  各个主供电的
检测电压 不正常 会造成 客户所描述的类似故障
于是将 VRMPG的控制管摘掉
开机
果然亮机了  进BIOS 后发现12V检测电压 在12v-14v 跳动

来个最简单维修
摘掉 o-12-in的上下管  直接O-5V-IN直连

故障解决
  技术含量不是很高 只是希望 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什么叫摘掉 o-12-in的上下管 这不是在误导初学者 哈哈

网友:
分压电阻都变成上下管了

网友:
这是这快板的常见问题

网友:
把检测电阻换掉 不是会更好一点吗?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

网友:
摘上拉电阻连到5V下拉电阻

网友:
掉电情况下“将 VRMPG的控制管摘掉”会不掉电吗?

网友:
12检测电阻坏,将12V检测直连5V检测解决

网友:
检测电阻都变成上下管啦

网友:
12v分压电阻的问题导致

网友:
实在不行,把电压异常的脚撬起来,在飞线

网友:
12V上下拉两个电阻同时摘掉连接到5V检测位置.

网友A:
就是将12v检测和5v检测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将12v检测和5v检测连起来

对头 但是 12V检测的 上下拉 电阻 要断开

网友:
5v12v 检测我一般也是测一个正常就断开不正常的电阻再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