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无复位

楼主(2017-06-27):
型号L-IG41M故障无复位
测量内存供电只有0.34,内存供电是NCP1587芯片5脚VCC电压0不正常,打阻值对地拆掉PC501阻值正常旁边的电阻PR502阻值无穷大,看来是电容短路烧的,换上0欧电阻。此机修复

网友:
简单明了。。。。。

网友:
这个无复位修的运气真好 内存供电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内存供电还是相对好修的

网友:
内存供电引起的没有复位还算比较好修得了

网友:
这个地方电容短路真是少见,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感觉很不好修,碰到很多都是南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