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P35G开机响六声 报警 解决方法

楼主(2017-06-27):
   接一台同行拿过来的戴尔P35G ,同行说开机报警 ,进系统也一直伴随报警声 。随即拆机检查,先刷了个BIOS无果。然后进系统发现独立显卡没有认到,然后测显卡电感电压正常。应该是独显坏了,为了避免麻烦 。把声卡IDT92XXX12脚PC_BEEP线割断 ,报警声消失  。维修结束

网友:
看论坛很多人在这款机子遇到了这个六声报警问题

网友A:
主板的版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版号多少?

11289-1  这款机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14z-5423

网友:
BIOS电池还有电吗

网友B:
应该是开机报警6声进系统后报警就消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开机报警6声进系统后报警就消失了

不是消失了 ,是一直都在响

网友:
我碰到过 COMS电池没电的 一直叫

网友:
P35G是国家3C认证的型号,这个机器就是灵越5423

网友:
这是什么修法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不影响声音吗?六声报警确实是显卡问题居多呀。

网友:
治标不治本

网友:
原来还有这种方法,长见识了

网友:
割断了声卡那里的线是干嘛用的

网友:
去掉声卡报错线  这个方法不错 只要机器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
呵呵 你这未尝不是一个办法

网友:
貌似这个可以在系统里面停掉的,不需要拆机断线吧?

网友:
这方法不错  最适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