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戴尔N4030断电

楼主(2017-06-27):
开机进系统,WINDOWS窗口立马断电。

WINDOWS工作方式表示在WINDOWS窗口是加载独立显卡/或者集显(二代的以后的板子集显由CPU发出)。

优先查显卡供电,正常。风扇能正常转,可以排除温控电路及温控芯片。

先加焊显卡吧,加焊显卡进WINDOWS 窗口不断电,订新显卡芯片换了之后一切正常。

给一个N4030的BIOS吧, DELL N4030i3 独立显卡

网友:
路过,学习了,显卡容易出问题的哦

网友:
变形是因为BGA太差了

网友A:
你那。换个显卡能收多少。

网友:
经验维修嘛,直接干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也是属于爱出问题的板子

网友:
我加焊 修好过!

网友:
我加焊 ,修好过!

网友:
我一般换新,我这里不修同行的。保证品质是第一要素!

网友:
楼主最后那句说的很在理,一般上BGA前先进烤箱三四个小时,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换个显卡能收多少。

我这里只针对最终用户提供维修,这个显卡收费487.00.我们一般都换全新改良的,以质量保证为第一保证!

网友:
显卡引起掉电

网友:
现在新款机器显卡坏的好像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