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 独显 开机不亮 维修

楼主(2017-06-27):
联想Z360 独显 开机不亮 维修 客户拿来说用着花屏了 再开就不亮了 开机1.2  1.45 左右徘徊 不亮 以为显卡 加热无果  换内存 还是不亮 看了下CPU P6100 找了个P6200的 装上 开机 电流1.1A  1.2A左右跳动 联想出现 CPU坏了 有点以为

网友:
下次遇到先换U省的显卡误判啊

网友:
1.2  U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
这个换cpu好的 有点不靠谱

网友:
你这个帖子无图无真相啊,竟然换CPU好的

网友:
这种CPU坏的确实很多啊

网友:
直接换CPU 试看哟

网友:
集显部分坏了吗

网友:
这个长经验了,碰到了试一下

网友:
他不之前花屏么

网友:
花屏 跟CPU 有关系 还是 第一次 遇到

网友:
好吧         换屏试了吗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最好来实际的  用示波器两者看

网友:
是U的问题么??

网友:
表示第一次见CPU 坏  除了  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