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7):
E431开机一显就屏亮了但没字,键盘也不能控制死机了,大神们出来指点一点一下。
死机

网友:
屏亮没字而且还死机。灰屏?

网友:
对啊,是什么问题,BIOS我写了也一样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灰屏

网友:
灰屏?外接呢?你得多提供点信息

网友:
寻 金币哦 严重不足

网友:
寻 金币哦 严重不足 加加加加加

网友:
热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试试看

网友:
灰屏了吧,

网友:
刷BIOS90%可以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然后考虑修主板

网友:
现在的主板显卡坏的少,不要动不动就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是白屏汗是灰屏

网友:
屏亮的早了

网友:
E431开机一显就屏亮了但没字,键盘也不能控制死机了,大神们出来指点一点一下。

网友:
寻 金币哦 严重不足  加加加加加

句容诚信电脑 -5 -5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