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10上电0.203掉电维修

楼主(2017-06-27):
迅速拆机。。。。。。先观察主板无任何进水痕迹 、。
然后测各个电感电压 内存1.36v正常  3v5v正常 当测到pl701这个电感为0.35v明显不正常  迅速从迅维家园里下一个图纸
打开图纸发现这电感是总线供电1.05v

明显偏低  然后打开示波器测上管G 发现导通电压24v明显不够 这种情况要么就是芯片坏了 要么就是自举电容

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 果断先换自举电容

换完之后运气不错完美亮机

网友:
我平常没有用过示波器,以后还要多用用波波啊

网友:
波波错,技术也不错

网友:
示波器秒杀PWM电路

网友A:
导通电压24V还明显不够?本人小白,请问这个G极电压多少V才算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通电压24V还明显不够?本人小白,请问这个G极电压多少V才算够呢?

24v 够了啊  但这机器用示波器测出来只有10v 不到

网友:
老司机,波波直接秒杀啊。。。

网友:
神器在手  修机不愁啊    掉电的故障  有示波器好修些   没示波器就不怎么好搞了

网友:
要是没示波器,楼至你能修得这么快吗

网友:
还是示波器来得快啊。

网友:
楼主的运气好啊!换了就好了。